求教FPGA准确采集同步信号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
我最近做FPGA采集100MHz的信号,另一路同步触发。但触发信号上升沿在40ns左右,最后导致信号波形左右晃动。
请问在FPGA中如何处理可以准确采集到触发信号,排除左右晃动的情况?

目前程序如下:
//触发信号提取
always @(posedge clk100)
begin
TRIG_reg     <= {TRIG_reg[5:0],TRIG};
end
//通道时间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k100)
begin
if(TRIG_reg == 6'b000001)
begin
  Delay1_reg     <= 0;
end
else if(Delay1_reg == 'D8_388_605)
begin
  Delay1_reg     <= 'D8_388_605;
end
else
begin
  Delay1_reg     <= Delay1_reg + 1'b1;
end
end

也试过触发标志位的方式,效果相同,程序如下:
//触发信号提取
always @(posedge clk100)
begin
TRIG_d        <= TRIG;
TRIG_dd      <= TRIG_d;
TRIG_up      <= TRIG_d && (!TRIG_dd);
end
//通道时间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k100)
begin
if(TRIG_up)
begin
  Delay1_reg     <= 0;
end
else if(Delay1_reg == 'D8_388_605)
begin
  Delay1_reg     <= 'D8_388_605;
end
else
begin
  Delay1_reg     <= Delay1_reg + 1'b1;
end
end

因为有人的程序很稳定,就不知道咋处理的。
所以请教下是否FPGA内部啥地方的配置,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呢?(FPGA型号是EP1C6Q240C8)

网友:
你的意思:用25MHZ的时钟触发采集100MHZ的
信号,一个办法用内部PLL!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