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F5529的筒子们,液晶的背光是可以使能的

楼主:
我看到坛友们上传的图片里面,SEED的5529 demon背光是关闭的(Ti的那款默认是开启的),可能是为了减少电流的原因。
这个背光是可控的,电路如下:

液晶的电路如上图所示,可以通过LCD_BL_EN使能该背光,对应的MSP430管脚为P7.6

网友:
回复 楼主:

亲!早就看到喽!没有TPS75105DSKR哦!

网友:
已经向TI申请了TPS75105DSKR,这个月第二次申请不知会不会通过

网友:
残念的背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我一般申请都会过!不知道这次咋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申请的已经顺丰发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看到板子,用过EXP5529,正在奇怪怎么背光都是关的,以为是降低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没有焊这个片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有限制吧!
我印象里大学计划是半年还是1年4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了,现在改快递了吗?
以前都是发的联邦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都是联邦快递,这两次都是顺丰发来的,快的话今天下午就能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亮了来个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快递已经在派送中,拿到立马开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段时间,样片库的这个型号就缺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样片已经收到啦~~不过好小啊,木有风枪只有尖头烙铁。。。

网友:
回复 楼主:

焊了下,没点亮,不知道是不是焊坏了,想拆又拆不下来了,悲剧。。

网友:
是不是程序问题,测量一下LCD_BL_EN端,即59脚,看看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

网友:
回复 网友D:

LCD_BL_EN端,即59脚,调节旋钮电位是可以变化的0~2.85V,程序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