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TLV320AIC23B这款芯片有了解,怎么验证它工作正常呢?

楼主:
在使用上面这款芯片做语音采集,发现几块板子都有时采集不到数据,然后现在想怎么能证明这款芯片是好的,下面是我的原理图。现在想能不能实现从MIN_in输入自己的语音,然后直接在R/LPhone端口输出刚输入的语音,如果两者一样,就说明芯片正常了,谁对这个懂,给点指导啊?

芯片原理图

芯片原理图

网友:
先自己顶起,人们来帮帮忙吧

网友:
可以做声音的录制和回放实验!
看你的原理图,采用的是I2S接口吧!主控芯片用的是什么啊?
如果I2C配置正确的话,在I2S对应的数据缓冲区(Buffer)里采集到数据!

网友:
没传上去,不好意思

网友:
现在我想能不能从9,10端口接上耳机接口,然后MIC-IN输入自己的语音,然后从耳机中能不能直接听到自己的说的内容呢,这个芯片能不能这么用呢???看了数据手册,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做回放实验的,不知道怎么操作呢?能说一下嘛,具体些,个人不太会做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做过这个实验,参考的是ARM Corex LM3S9B96那款官方demo板!自己画的测试板!一般情况下是芯片是不爱坏的!这点先放心!不知道现在官方的关于ARM Corex LM3S9B96那款官方demo板的资料还有没有了!

话说你的主控用的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