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的enet_uip例程调试不出来

楼主:
配置好IP和MAC后,直接运行例程的程序,液晶屏上根本不显示IP,加入断点后,发现调试根本没有执行到断点这句,想问下,程序中是不是要自己修改下才行?
如果要修改,是修改哪一块呢?是第二个断点那部分的IP和子网掩码吗?

串口显示:

执行到以下断点就不再执行了:

本地连接显示已连接:

网友:
楼主把USE_STATIC_IP 在文件前定义一下,就是#define USE_STATIC_IP

让程序执得静态配置,就是你设的IP地址,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使用静态IP还是不用,都是执行到以下这个红色标记的断点处就不再往下执行了。

//等待激活链接
    UpdateStatus("Waiting for Link");
    while((ROM_EthernetPHYRead(ETH_BASE, PHY_MR1) & 0x0004) == 0)//读取PHY寄存器
    {
    }
    UpdateStatus("Link Established");

    ROM_EthernetEnable(ETH_BASE);// 使能以太网控制器.
    ROM_IntEnable(INT_ETH); // 使能以太网控制器的中断.
    ROM_EthernetIntEnable(ETH_BASE, ETH_INT_RX); // 使能以太网控制器的数据包接收中断.
    ROM_IntMasterEnable();// 使能系统总中断

    // 初始化 uIP TCP/IP 协议栈.
    uip_init();//uip初始化

#ifdef USE_STATIC_IP //使用静态IP
    uip_ipaddr(ipaddr, DEFAULT_IPADDR0, DEFAULT_IPADDR1, DEFAULT_IPADDR2,
               DEFAULT_IPADDR3);//构建一个4字节的IP地址
    uip_sethostaddr(ipaddr);//设定主机的IP地址
    ShowIPAddress(ipaddr);//在屏幕上显示IP地址并通过UART传送
    UpdateStatus("Web server ready");//在LCD上显示状态字符串并通过串口传送
    uip_ipaddr(ipaddr, DEFAULT_NETMASK0, DEFAULT_NETMASK1, DEFAULT_NETMASK2,
               DEFAULT_NETMASK3);//构建一个4字节的IP地址
    uip_setnetmask(ipaddr);//设定子网掩码
#else //不使用静态IP
    uip_ipaddr(ipaddr, 0, 0, 0, 0);//构建一个4字节的IP地址
    uip_sethostaddr(ipaddr);//设定主机的IP地址
    UpdateStatus("Waiting for IP address...\n");//在LCD上显示状态字符串并通过串口传送
    uip_ipaddr(ipaddr, 0, 0, 0, 0);//构建一个4字节的IP地址
    uip_setnetmask(ipaddr);//设定子网掩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直接和电脑相连吗?感觉是物理连接上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通过集线器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