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D-FET430 UIF仿真器升级固件后如何降级????

楼主:
LSD-FET430 UIF仿真器升级固件后如何降级????
今天用CCSV5.1时给仿真器升级固件了,现在IAR是5.3版的无法识别仿真器了,不想要仿真器升级如何降级啊。

现在仿真器端口为msp-fet430uif-cdc,原来的好像是msp-fet430uif-vcp.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谁有V3变V2的降级工具啊?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楼主:
大家难道没遇到过430仿真器固件升级后用不了了吗?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上有一个专门的降级程序,楼主找找看看,应该很容易搜到的

网友:
你试试这个看看吧

FET430UIF V3固件降级程序.exe

楼主:
多谢帮忙,仿真器已恢复。。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引用 楼主:
LSD-FET430 UIF仿真器升级固件后如何降级????
今天用CCSV5.1时给仿真器升级固件了,现在IAR是5.3版的无法识别仿真器了,不想要仿真器升级如何降级啊。
现在仿真器端口为msp-fet430uif-cdc,原来的好像是 ...

可以用 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 和 IAR for MSP430 v5.4(高于v5.4的没用过)可以降级。

我之前也遇到了类似固件升级降级的问题,最后是在IAR for MSP430 v5.4的降级软件下降级成功的。

然后在5.3的版本下升级固件,以后就一直在5.3版本下使用,没再出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固件自动升级是怎么自动升级的,我的MSP-FET430UIF说的是可以支持固件自动升级,但是貌似升不上去,用的是IARv5.50, 串口显示“msp430uif-vcp”。。。

网友:
非常非常感谢谢

网友:
请问launchpad的ez-fet lite 固件能降级吗?

网友:
使用降级程序为什么不成功呢

网友:
非常感谢,成功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帮忙,仿真器已恢复。。

好贴啊 必须顶一个咯!呦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难道没遇到过430仿真器固件升级后用不了了吗?

那是因为你系统里面没有usbser.sys的这个组件,所以看我的帖子,升级win10后,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