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的系统时钟频率的疑问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的是ZLG的LM3S896开发板,我用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6MHZ);设置了系统频率,然后又用SysCtlClockget()来获取系统时钟频率,得到的是37.5MHZ,但是按照很多资料上都说用6MHZ的晶振PLL后应该是200MHZ,并且还强调说这个200MHZ很稳定.然后SYSCTL_SYSDIV_4 即4分频后应该是50MHZ.为什么我获取的系统时钟频率是37.5MHZ呢?要是按照这样,的结果,启不是用SysCtlClockSet()这个函数来设置的系统频率是个不确定的值.

网友:
版主,该上班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之前在 LM3S811 上也遇到过一次,也是 37.5
但有时候又是正常的 50 Mhz.
不过我没有细究下去。
你可以看看 API 函数具体操作了哪些寄存器。找找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修改了时钟后,有一段时间的缓冲,要是马上去读,可能不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