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EED-EXP430F5529变成黑屏了

楼主:
我的SEED-EXP430F5529变成黑屏了,怎么调过来?

正在欣赏这个板子的功能的,调了一下contrast菜单,马上变为黑的了,

(这个板子的程序,利用ADC的绝对量来决定菜单项的方法没办法盲调)

除了重新写程序,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重新断电复位也不行吗?

网友:
对比度设置的太高了,在setting里第一项,LZ可以对着光,就能看清屏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幕什么也看不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新上电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着强光还是可以看到的,进contrast调旋钮可以调回来,我刚拿到也是乱调调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在台灯下看看能不能调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的,在台灯下面看,一点也看不到,我可能调得太黑了。
明天在强太阳光下面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就只有采用降低电压的办法了-----  不动电路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要不要试试“盲打”先将旋钮逆时针旋到头,通电后再顺时针旋转90-100度,按下S1,旋钮再逆时针旋到头,再按S1,就进contrast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不重新烧一次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实在弄不好就重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