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情况下电压有效值的测量

楼主:
我最近做了无线充电的实验,现在想测量一下模块的效率。在网上听别人说高频情况下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的误差比较大,所以我改用示波器测量。测量的是负载(5A 10欧姆)上的电压。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由于示波器上的波形是不规则的,参数上面峰峰值,均方值,平均值等有很多,我只想知道有效值应该是多少。也就是效率应该是多少(输入端电压12V,电流1.22A)请大家帮我看看,电路图如下:

网友:
楼主的测量方法不妥,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测电源输入端的电压和电流,在充电输出侧接一个电阻做模拟负载同样测电压和电流,然后即可计算得出效率。这里的测量可不是直接测高频,测电源的输入输出才是最准确的,而且效率本身还要包括电路的损耗,测高频端即使测的准也没有包括电路的损耗,这显然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你的回答。你说的没错,我最后用示波器和万用表都测了一下,两者的差别不是很大。看来高频下万用表测电压还是可以的。

网友:
那可不是高频,高频下确实是不能用万用表测的。

网友:
电源侧的电流在稳态时那是直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奥,懂了。是我想错了

网友:
不错,不管chunyang讲的是否对错,不管是否真懂了,不管是否是了不起的错误,但是这个心态态度真的很好呀。
新人不久吧?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