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rm 开发平台的 反汇编

楼主:
大家好,
我在用IAR for arm进行调试的时候,发现view-》disassembly一项是不可选的状态,不知道是为什么?
如果要反汇编出来的代码,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装一下试试。或者换个 project 打开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在用IAR for arm进行调试的时候,发现view-》disassembly一项是不可选的状态,不知道是为什么?
如果要反汇编出来的代码,怎么设置?
一般都能在调试时通过view-》disassembly看到汇编的,你这应该是软件安装或者是设置有问题吧个人觉得。

另外,似乎也可以再option-》assembler下的list里面设置一下,让编译时生成汇编的代码文件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hi lr2131,
这倒是个方法,不过最好还是可以调试的时候直接能看汇编代码。反汇编这个过程是IAR本身带的反汇编软件做的吗,如果是这样,那可能是iar安装错误。不过安装过程中也没有关于反汇编的选项,所以暂时不认为是安装问题。
确认一下,我用的是IAR for arm 6.1,大家用的是那个版本,是不是调试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反汇编出来的汇编代码?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hi,
重装之后 可以反汇编了。令我费解的是为什么之前反汇编会有问题,安装过程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