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怎么选?

楼主:
在做一个反激式的隔离电源,输入38V,输出12~15V@3A,打算用凌特的LTC3748,这样的电源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变压器参数比较合适,望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频变压器计算参考吧,,

网友:
如果不用变压器,可以建议用 TI  的LM25576MH

原理图如下

到TI官方网站用WEBENCH设计,,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必须要变压器做隔离嗯,要是N1:N2=4:1,那么是不是调参数使V1=48V,V2就得到12V的电压哈,那我在选变压器的时候选匝数比为4:1,初级电感量大于60UH,饱和电流大于3A就可以了吗?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这个变压器,输入36V~72V,输出都是12V,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可以改变输出的参数吗?

网友:
这些都是变压器生产厂家测试的变压器数据吧,,根据变压器的道理 ,可以改变

网友:
成品变压器一般极少,因为开关变压器的决定因素很多,设计又很灵活。

所以,建议楼主看一下变压器的设计方面的资料,自己做一个

网友:
这个不清楚,只有自己计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打算自己画个板子研究研究了,问问有哪些变压器厂商,不会要自己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这个样子,我在研究研究,遇到问题再请教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绕有什么不可?
我做的变压器全是我手工绕制的。在厂里时,是设计好参数后交给试制组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成正激变换的了,貌似负载的电流可以很大,功能是实现了,就是变压器和电感好烫,有75度左右,怎么解决呢?芯片用凌特的3765和3766。

网友:
变压器和电感发烫到75°,肯定不太正常。
LTC3765 和 LTC3766是 凌力尔特公司11年出比较新的同步正向转换器芯片组,2者配合使用,号称可确保在任何情况下电源变压器都不会饱和。一般用的人还真不多。

3765 是主端智能控制器,当与 3766 配合用时,是自启动隔离式电源,瞬态响应性能高。这种芯片一定要按照芯片资料要求,去做,用示波器测量一下,MOS管的开关波形,是否完全导通,MOS管选的合适不?电感参数符合资料的要求么?
在仔细阅读一下LTC3765 和 LTC3766,里面有详细的典型原理图参考和
详细的元器件清单,包括变压器的具体型号,供参考。

LTC3765数据手册.pdf (316.62 KB, 下载次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