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

楼主:
请问一下,lm3s系列的以太网连接是不是把网线拔下来以后就必须重新上电才能连接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的,重新插上之后不需要 MCU 重上电。

网友:
我做的事用网口接收上位机数据,然后通过I2C发给从机,每次把网线把了以后都要给你MCU重新上电才能工作,是什么原因,能不能帮忙给提点意见,急用,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位机也是你写吗?哪边是服务器,哪边是客户端呢?
拔掉网线需要重新建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