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功放电路

楼主:
用DAC做了个因为播放器,又用LM386做了个功放,想问一下在将dac输出接到LM386的输入端前是不是要加入滤波电路呢?不知道为什么,噪音好大

网友A:
先要说明是什么类型的噪声,比如量化噪声、干扰噪声和交流噪声都是噪声,但产生的机制和表现的形式都不同,解决的办法也自然不同。

网友:
“噪音好大”的问题可能不是滤波器能解决的。一般功放的前面加滤波器,是为了滤除数字信号高频成分的,即是没有加滤波器,也不会出现“噪音好大”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知道是哪种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知道产生噪声的原因

网友:
把386的输入电容取掉,看看干扰来自哪儿。

我想,做这一步并不能判断干扰的来源,386自身不可能出现这个现象---但也不排除。最关键的是,“噪音好大”到底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说明是什么类型的噪声,比如量化噪声、干扰噪声和交流噪声都是噪声,但产生的机制和表现的形式都不同,解决的办法也自然不同。
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也不能说是噪声很大,只是可以听到在音乐的背后有噪声,调大音量后更明显。
ps:我的lm386的输入端没有电容,是一个电位器,用来调节音量的,DAC的输出就直接接到电位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先形容一下噪声是什么样的。

网友:
要是能传声音就好了,不知道怎么形容,主要是和音乐有关,噪音是随着因为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