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LM2576输出反极性电压的问题

楼主:
我想用LM2576实现+36v变-5v,结果,当输入电压从0v开始增加时,在很低的电压附近,电源就保护了。我参照的电路如下,用的是LM2576s-5.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说明一点,供电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
多大的输出电流,,L1电感量要有足够的富裕量

网友:
“输入电压从0开始增加……”——注意了,电源芯片的输入电压是有特定范围的,不能超出,不论高于最高值还是低于最低值都不行。

网友:
关于LM2576产生负压的问题

我换里几个规格的电感,都不行。
我就是按照截图的电路做的,它就是不行。你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指导吗?

网友:
LM2576是比较早的型号,二十年前的片子。
这些都与比较成熟的案例,
没见楼主的测试数据,就着几个器件,5822装正确,合适的电感参数,用磁环绕制的,0.5的线的电感。
当然其他器件也要选择正确,按照规范书资料了,,认真检查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