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8962UART电平问题

楼主:
各路大神:
小弟现在正在调试一个串口通信的模块。现在问题是8962的电平是3.3V的,正在使用的器件是5V电平的。问一下这两者之间怎么连接来解决电平匹配的问题啊。现在是把管脚配置成开漏输出,外加5V上拉电阻,数据还是不对。请问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可以配置成开漏输出再上拉,不过去看看要连接的器件的手册,如果电平兼容是完全可以直接互连的。
异种电平互连首先看电平是否兼容,5V TTL输入是可以兼容3V CMOS输出的,另外要注意的是5V驱动3V时如果5V侧是弱上拉型的输出,那么也可以直接互连,强上拉输出的则需要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
用MAX3232就行

因为MAX3232是兼容3伏地,5伏也可

网友:
速度不要太快,中间加下流电阻,比如100欧什么的!

网友:
是限流电阻,不是下流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了。明天我试试电平转换或者加上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了。明天我试试

网友:
加100欧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