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制作一个用笔记本无线遥控的智能车

楼主:
各位大侠好!!!我想制作一个用笔记本无线遥控的智能车,配件有ATmega128最小系统板,减速电机,驱动器,还有XL03-232AP2-1无线收发模块(两个),XLUSB-TTL转接器一个,现在小车基本上已经做好了,无线收发模块也配置好了,但没有接到小车上去,我想问一下利用这些器件,如何实现用笔记本电脑键盘上右下角的“上”“下”“左”“右”键,来无线控制小车的运动呢?还缺什么元器件吗???

网友:
这东西我曾经做过一次,抱着笔记本去公园试验,感觉非常棒!
PC端只要再开发一个小应用程序就可以了,处理用户的按键动作,最后将用户动作转为命令通过串口发送出去就好了,接收端对命令进行解析。
所以下面需要做的就是写程序了,祝你成功。

网友:
如楼上所言,楼主要写个适当的界面程序,将按键的键值“翻译”成特定的数值再通过串口输出到无线模块传输,接收侧收到该数值后做相应的控制就是。笔记本没有串口的话可以去买根USB转串口的线。
使用笔记本做控制器其实比较麻烦,当然出去的话肯定吸引眼球,追求便利性的话,可以用MCU搭个简单的电路来实现遥控。

网友:
我看还是用手机比较好,通过蓝牙来实现。我看有人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敢问这位前辈,应用程序可以用VB做吗??请问有没有这个制作过程的相关整套资料,供在下借鉴一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VB肯定是可以的,据我所知它里面有个串口通信的组件可以使用,而且使用起来应该是比较方便的
当时我的PC端应用使用VC开发的,如果您熟悉C或C++的话我可以帮您翻翻以前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