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个F5529开发板的仿真部分和LaunchPad等有不同么?

楼主:
请问那个F5529开发板的仿真部分和LaunchPad等有不同么?
是不是有LaunchPad也可以烧写调试F5529?

网友:
SBW都可以兼容烧,调试

网友:
还有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多一个双向电压电平转换芯片TXS0104E

网友:
在硬件上,仅多个TXS0104E,其它基本一样。电路的连接也基本一样。软件上应该没有大的区别吧

网友:
反正都是不能烧断熔丝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