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数学模型公式推导疑问?

楼主:
请问,步进电机运动方程如何从11式推导到12式的?谢谢

网友:
楼主知道“断章取意”是什么意思?

公式中的θ1在前文或后中有交待,它是差角,当θ很小时,sinθ=θ,

网友:
朋友你好,感谢的帮助

从11到12,我推的时候θ1,θ2是给定跟实际转过的角度,然后我推导的时候有关θ1的两项还是有的,为何到12就只剩θ2了,我很疑惑啊~~还请帮忙,不胜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好,感谢的帮助

从11到12,我推的时候θ1,θ2是给定跟实际转过的角度,然后我推导的时候有关θ1的两项还是有的,为何到12就只剩θ2了,我很疑惑啊~~还请帮忙,不胜感谢

网友:
那个12式的等号实际是“约等”号。你好好理解一下“当θ1很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