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线圈的什么原理可以使全世界无线输电

楼主:
特斯拉线圈的什么原理可以使全世界无线输电,有电路图没?请教下,查资料时没有看懂,呵。。。谢谢!不怕到时,周围全是人造闪电吗

网友:
电磁感应,至于能向全世界无线输电那则是不折不扣的扯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貌似不是扯淡,说是和无线电发射不同的机理,在电离层和地球之间形成谐振腔,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通过一个谐振线圈去接收。反正我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