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宏,在哪儿定义的 ?

楼主:
为了掌握MSP430F5529,看了它的例程,当对某个宏的定义追踪时,追到了MSP430F5529.h文件这里就断了踪影了,
例如:
SFR_16BIT(ADC12CTL0);

再往下找ADC12CTL0是怎么定义的,就找不到了,使用ctrl + H ,也没有办法找到关键词ADC12CTL0,

特发求助,谢谢解答

网友:
例如,
P1OUT ^= 0x01;
这一句中的P1OUT,可以找到:
#define P1OUT                  (PAOUT_L)
这时知道SFR_8BIT(PAOUT_L)

再往下找PAOUT_L这个宏,就找不到了。

从定义可以知道PAOUT_L是一个地址,但这个关键词“PAOUT_L”在哪儿定义呢?

是编译器定义的吗?

网友:
这个宏对应的值应该是这个寄存器的实际物理地址,应该在编译器的系统头包含路劲下的哪个头文件里面。你可以从工程文件里面一直一层一层的往下查,要么在编译器的相关头文件的文件下下去找,一定找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查到如上面提到的PAOUT_L时,再右键查它的定义,就查不到了,在CMD文件中也没有发现

网友:
顶!

搞430的高手们,解答一下吧

网友:
#define P1OUT_              (0x0021u)  /* Port 1 Output */
DEFC(   P1OUT             , P1OUT_)
#define DEFC(name, addr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ame @ address;

网友:
东老大,这个我是翻的“msp430g2553.h”文件。
你那个估计是5系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在msp430g5529.h文件中,找不到象你七楼那一句:
#define P1OUT_              (0x0021u)
形式的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待会用带IDE的电脑找的看看,找到了再回复你。

网友:
#define DEFCW(name, address) __no_init union \
{ \
  struct \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ame##_L;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ame##_H; \
  }; \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name; \
} @ address;
#define DEFCW(name, address) sfrbw name, name##_L, name##_H, address;
sfrbw macro name, name_L, name_H, address;
sfrb name_L = address;
sfrb name_H = address+1;
sfrw name   = address;
      endm
#define  PAOUT_              (0x0202u)  /* Port A Output */
DEFCW(   PAOUT             , PAOUT_)

我把相关代码贴出来了,不知直接定义的,也是用了结构体。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哪个文件?

网友:
我在看430G2553例程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类似的问题,最后也没有解决,现在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5529.h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