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设计开关电源

楼主(2013-03-08):
如何 设计开关电源
如何设计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输出5V,3A。输入220V
开关电源
设计
如何

网友A:
找书看吧 估计现成的网上也能买到

网友B:
查资料啊,网上好多的,抓住主干,整流,滤波,变压,稳压,可以用PWM调制,注意电容和二极管的选型,用PWM集成芯片加光耦可以稳定指标,如果要考虑安规,就要加EMI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