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奇怪现象

楼主:
以前在回帖中回过。

我没有按下键,手靠近就亮了。

网友:
到底手碰没碰到板子上呢?手接触到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碰到,没有按下

网友:
能不能把代码贴出来?特别是和LED的IO相关的
还有你用电池供电还会有这样的现象么?
换上不同材料的鞋子试试看 ?
那你的电脑的220V电源有接大地的线么?如果没有把外壳弄个线踩在脚底下试试?
把你的220电源插头换个方向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码就是简单的按键程序。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0+BIT6;
        P1OUT &=~BIT0+BIT6;
        P1IES |= BIT3;
        P1IE |= BIT3;
        P1IFG &=~BIT3;
        _BIS_SR(LPM4_bits + GIE);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void)
{
        P1OUT ^=BIT0+BIT6;
        P1IFG &=~BIT3;
}

网友:
你是使用的新版本的LaunchPad还是旧版本的?新版本的没有接上拉电阻。
如果是新版本的,需要在软件中打开上拉电阻呀
是不是需要这一句?:
P1IREN |= BIT3;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这样的

网友B:
没有设置上下拉,是静电在作怪哦

MSP430单片机IO口用来检测高低电平时,是不需要外部上拉下拉的,因为其内部有上拉和下拉。 在用作高低电平检测时,需要开启上拉或下拉。如果有效状态为高电平,则需要配置为REN为上拉使能,且配置OUT为0,即设置为下拉。如果有效状态为低电平,则需啊哟配置REN为使能,且OUT位1,即设置为上拉。 如果不开启内部上则IO可能出现不固定状态。譬如,当IO被输入高后,外部输入被撤除,但IO寄存器仍然为高。

注意:
这里出现的情况是给IO输入高电平后,外部输入撤离,但是IO寄存器IN仍然保持高电平,而是用万用表量电压后,IO变为0.
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是IO对地串联了一个3K电阻和100nf电容,外部输入是加在电阻和电容的连接处的。应该是由外部输入时,对电容充电,外部输入撤离后电容保持该电压。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应该是IO口上下拉没弄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我的一样,摸一下P1.3也会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上拉电阻

网友:
内部上拉,P1REN =P1.3;P1OUT |=P1.3;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部上拉,P1REN =P1.3;P1OUT |=P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置上下拉,是静电在作怪哦

MSP430单片机IO口用来检测高低电平时,是不需要外部上拉下拉的, ...

给力,一直不知道有这回事,也没注意过,谢谢。

网友:
人体静电问题
要设置上啦或者下拉就能避免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