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按键中断点亮leds

楼主:
#include

/*
* main.c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8DIR = BIT2 + BIT1;
    P1OUT =  BIT7;
    P1REN |= BIT7;
    P1IE |= BIT7;
    P1IES |= BIT7;
    P1IFG &= ~BIT7;

    _BIS_SR(LPM4_bits + GIE);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8OUT ^= BIT2 + BIT1;
  P1IFG &= ~BIT7;
}

不传视频了。。

网友:
请问P1OUT =  BIT7;起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你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求问按键不应该是输入吗?为什么设置为输出,而且按下键应该P8.1 P8.2 应该同时亮灭啊,为什么一个亮一个灭?求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