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并美化SEED-EXP430F5529 LCD背光(TPS75105DSKR正常工作!)

楼主:
在Ti申请的
TPS75105DSKR器件今天到了!

花了点时间其焊接上了!

为了测试
TPS75105DSKR器件是否正常工作!

我自己添加了几个LED背光灯!

安装之后证明我焊接的技术还是不错的!背光功能正常!呃。。。除了难看点!

上图确实挺难看的!于是进行了美化:
1、找到了一个废弃的LCD屏!拆下了背光:

2、将电源线接触出来:

3、最后将背光板裁剪,塞入LCD屏下方封胶:

4、效果图:

更新测试视频!在setting菜单里面有一个Backlight选项,可以通过滑轮调节亮度!因此拍了个视频, 证明
TPS75105DSKR器件是正常工作的!

本来想把LCD拆下来弄,拍一小心弄碎了(有过类似经历),所以直接塞进去的!所以两边封了胶,稍稍有些不美观!

好了!这样背光的调节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网友:
真是十分给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力 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修正了一下哦!

网友:
你的背面的标签撕了吗?我申请的是TPS75105DSKT,焊上去用万用表测了电压可从2.56V调到3.28V。背光灯拆到几个了,真纠结者怎么弄上去效果好些。另外,你是不是只用了一个背光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标签撕掉了!我只用了一个LCD的背光板!上面有三个led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从板子上把液晶拆下来实在撕不干净……我弄的背光丑死了……不折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点一点抹掉就可以啦!

网友:
顶一个,,很多帖子啊,,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感谢,我之前就弄不好啊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看呀

网友:
做的挺好的,想问一下,5529的板子上lcd没有自带的背光灯吗?

网友:
我也是自己申请的TPS75105,板子是SEED-EXP430F5529A,焊上去后,不亮,但是A1-C1/A2-C2的电压2.43-3.59V可调,这个DOGS(LCD)是不是没有LED的...还是靠自己吧~
                                                                                                    -- 延安大学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