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单片机实现暂停功能。求助

楼主:
就是利用单片机实现一个流程,同时有一个暂停按键,当按下暂停按键时,流程停止运行,再次按下流程可以继续运行,请各位达人帮忙提供一下思路吧。谢谢

网友:
循环查询

当检查到按下按钮后 储存当前运行流程信息。并停止运行状态。检测到按键重新启动后,继续之前保存的流程。

网友:
加一个工F搞定!

网友A:
使用外中断即可简单实现,中断服务程序中做一个自循环程序,同时检测按键,无按键按下则持续循坏,否则跳出循环进而退出中断即可。如果开启了看门狗,注意要在中断程序中喂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循环查询

当检查到按下按钮后 储存当前运行流程信息。并停止运行状态。检测到按键重新启动后,继续之前 ...

你好,我想知道单片机如何实现暂停与恢复,看到你说用循环查询,请问可以指导下我吗?我现在在做毕业论文,遇到这个地方卡住了,时间很紧,希望你可以指教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外中断即可简单实现,中断服务程序中做一个自循环程序,同时检测按键,无按键按下则持续循坏,否则跳出 ...

你好,我想知道单片机如何实现暂停与恢复,看到你说用中断,请问可以指导下我吗?我现在在做毕业论文,遇到这个地方卡住了,时间很紧,希望你可以指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知道单片机如何实现暂停与恢复,看到你说用循环查询,请问可以指导下我吗?我现在在做毕业论文 ...

上中国知网  找硕士论文看一下吧 所谓暂停和恢复你可能指的是中断 单片机教科书里有典型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知道单片机如何实现暂停与恢复,看到你说用中断,请问可以指导下我吗?我现在在做毕业论文,遇 ...

去弄清楚MCU的工作机制和编程方法,实在是非常简单的,但如果没有基础又不愿去补而去求现成,那对你没有丝毫益处,时间再紧也不是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中国知网  找硕士论文看一下吧 所谓暂停和恢复你可能指的是中断 单片机教科书里有典型的例子

论文帮不了楼主,楼主缺的是基础。

网友:
用一个外部中断,里面用一个变量判断状态开或者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