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SEED-EXP430F5529的LCD配上背光!

楼主:
1.拆下LCD,撕掉标签

2.双面胶贴上,连接好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背光板从哪里搞的啊?推荐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COG12864液晶的背光板

网友:
晒一下那个背光板撒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已经装下面去了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背光供电经过1、2、13、14引脚可以不。并把U5那里改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材料的话当然焊那里好点了!
我就直接串个电阻限流下接VCC,GND了!

样片申请太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13、14引脚可以利用呢!当然焊接上U5调节更方便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U5可以不要的,在C30那里及U5的3、4脚间接个电阻就可以了。我看了空间,接个0805(加个引线)或1/16W的电阻还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实现调节就行,呵呵!我是感觉加上U5会好看一些!昨天焊接好了!工作正常!

网友:
不错的资料,谢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