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不能用

楼主:
有一块别人用过的LaunchPad,第一次插上电脑,就LED0闪了一下,然后就灭了,其他LED都没亮,不知怎么回事。电脑也一点反应都没有。
    用自己新的LaunchPad,第一次插上就很正常,LED0亮,LED1和LED2交替闪烁。
    想求助一下坛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麻烦坛友帮帮忙

麻烦坛友帮帮忙

网友:
人家可能烧了自己的程序,不是原来的了?

网友:
说“不能用”未免太轻率了吧

仅从楼主所说的,不能说明板子是好是坏。

楼主为什么不自己 写个程序试一下呢?

网友:
判断好坏,建议把示例代码烧进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闪了一下,说明芯片没有坏,现在问题是看看仿真器是否坏

网友:
先测量下电源部分是否供电正常。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是稳压芯片坏了,感谢各位关注

是稳压芯片坏了,感谢各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