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采集温度无法实现

楼主:
 这是我的代码,弄了好久都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就是采集不到,也就是说在仿真器上看不到#include#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define DQ0 P2OUT &= ~BIT5#define DQ1 P2OUT |= BIT5 #define DQ_OUT P2DIR|=BIT5#define DQ_IN  P2DIR&=~BIT5uint Do1Convert(void);void DelayNus(uint n);uchar Init_18B20(void);void Write_18B20(uchar wdata);uchar Read_18B20(void);void Skip(void);void Convert(void);void Read_SP(void);uint ReadTemp(void);float m;/*******************************************函数名称:DelayNus功    能:实现N个微秒的延时参    数:n--延时长度返回值  :无说明    :定时器A的计数时钟是1MHz,CPU主频8MHz          所以通过定时器延时能够得到极为精确的          us级延时********************************************/void DelayNus(uint n){    CCR0 = n;    TACTL |= MC_1;           //增计数到CCR0    while(!(TACTL & BIT5));   //等待    TACTL &= ~MC_1;          //停止计数    TACTL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void main(){  //uchar i;  WDTCTL=WDTPW+WDTHOLD;  //P2DIR=0XFF;        //设置DS18B20的IO状态  //P2OUT=0X00;   //BCSCTL1&=~XT2OFF; //{    //IFG1&=~OFIFG;    //for(i=0;i<0xff;i++);  //}  //while((IFG1&=OFIFG)!=0);  //BCSCTL2|=SELM_2+SELS;  //TACTL|=TASSEL_2+ID_3;  //_EINT();  while(1)  {     m=Do1Convert()*6.25;   for(unsigned int i=0;i<0xffff;i++);  }}/*******************************************函数名称:Init_18B20功    能:对DS18B20进行复位操作参    数:无返回值  :初始化状态标志:1--失败,0--成功********************************************/uchar Init_18B20(void){    uchar Error;    _DINT();    DQ_OUT;    DQ0;    DelayNus(500);    DQ1;    DelayNus(55);    DQ_IN;    _NOP();    if(DQ_IN)          {        Error = 1;          //初始化失败        DQ_OUT;    }    else    {        Error = 0;          //初始化成功        DQ_OUT;        DQ1;    }    _EINT();    DelayNus(400);    return Error;}/*******************************************函数名称:Write_18B20功    能: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参    数:wdata--写入的数据返回值  :无********************************************/void Write_18B20(uchar wdata){    uchar i;    _DINT();    for(i = 0; i < 8;i++)    {        DQ0;        DelayNus(6);            //延时6us        if(wdata & 0X01)    DQ1;        else                DQ0;        DelayNus(40);        wdata >>= 1;        DelayNus(50);           //延时50us        DQ1;        DelayNus(10);           //延时10us    }    _EINT();}/*******************************************函数名称:Read_18B20功    能: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参    数:无返回值  :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uchar Read_18B20(void){    uchar i;    uchar temp = 0;    _DINT();    for(i = 0;i < 8;i++)    {        temp >>= 1;        DQ0;        DelayNus(6);            //延时6us        DQ1;        DelayNus(8);            //延时9us        DQ_IN;        _NOP();        if(P2IN&BIT5)   temp |= 0x80;        DelayNus(45);           //延时45us        DQ_OUT;        DQ1;        DelayNus(10);           //延时10us    }    _EINT();    return  temp;}/*******************************************函数名称:Skip功    能:发送跳过读取产品ID号命令参    数:无返回值  :无********************************************/void Skip(void){    Write_18B20(0xcc);}/*******************************************函数名称:Convert功    能:发送温度转换命令参    数:无返回值  :无********************************************/void Convert(void){    Write_18B20(0x44);}/*******************************************函数名称:Read_SP功    能:发送读ScratchPad命令参    数:无返回值  :无********************************************/void Read_SP(void){    Write_18B20(0xbe);}/*******************************************函数名称:ReadTemp功    能:从DS18B20的ScratchPad读取温度转换结果参    数:无返回值  :读取的温度数值********************************************/uint ReadTemp(void){    uchar temp_low;    uint  temp;    temp_low = Read_18B20();      //读低位    temp = Read_18B20();     //读高位    temp = (temp<<8) | temp_low;    return  temp;}/*******************************************函数名称:Do1Convert功    能:控制DS18B20完成一次温度转换参    数:无返回值  :测量的温度数值********************************************/uint Do1Convert(void){    uchar i;     do    {        i = Init_18B20();    }    while(i);    Skip();    Convert();    for(i = 20;i > 0;i--)          DelayNus(600); //延时800ms以上    do    {        i = Init_18B20();    }    while(i);    Skip();    Read_SP();    return ReadTemp();}希望各位高手可以给点意见

网友:
太乱,看的头晕

网友:
怎一个乱字了得

网友:
把工程发上来看看!

网友:
工程

这是我写的工程和代码,麻烦了

网友:
是读不到还是读的都是1或者零?

硬件电路是什么样的?
硬件上有上拉电阻么?把上拉电阻去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