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LWIP---如何检查tcp通讯断开?并重新连接

楼主:
目前本人整在使用STM32F407+LWIP+DP83848进行tcp通讯,STM32F407作为客户端,如何判断网络已经连接成功或者网络是断开的?怎么样能够使STM32F407随时接入以太网都可以通讯

网友:
判断连接状态的函数在tcp_in.c文件,tcp_process()这个函数中,我是这样判断网络连接状态的,在tcp_in.c文件中设了一个标志Flag,在文件第604行,即连接成功后,开始调用回调函数时,将Flag置1. 在main.c文件中,将Flag申明为外部变量,这样主函数就能通过查询Flag,查询通讯是否连通了。
注意:lwip与main函数线程不同步,如果要他们同步的话,要使用线程加锁,但这样太复杂。我是使用定时器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即tcp_connect函数2秒启用一次,下一秒就能读到Flag的状态了。如果网络有延迟,将时间间隔设置的大一点。另外用tcp_sent()函数可以确定发送的数据,服务器到底收到了多少。
至于再重新连接,我还没做呢,你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
lwip控制结构里本来就有这个状态判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找到判断网线通断的中断函数了,但是实现重新连接还是有些困难啊~~不知你有没有什么号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找到判断网线通断的中断函数了,但是实现重新连接还是有些困难啊~~不知你有没有什么号好的方法?

判断网线通断的中断函数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