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捕获时间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查看G2的定时器捕获时间,在数据手册种查到是最小为20ns,但是定时器的最高时钟为16MHz,相当于62.5ns,手册的截图我传上来了:

下面这个是4系列的手册,3V的时候时钟最高为10MHz,捕获时间为50ns

请教下到底捕获时间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你什么意思呀?
难道你的意思是为何捕获时间比定时器时钟周期还短?
这不矛盾呀,假设定时器时钟频率最高只能1MHz,捕获时间也可以这么短呀,捕获时间是指从触发信号沿到TAR被锁定到TACCRx中的时间相关参数吧?

网友:
如果是问捕捉时间到底是信号沿到锁存TAR中哪一段时间,倒是可能引起这个疑问:

是否大于半个定时器时钟周期

网友:
我感觉捕获的时钟是系统时钟处理过得到的 或者说是倍频和分频之后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觉着应该是二分之一的定时器时钟周期,上面4系列的就是这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