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啊 !

楼主:
本人最近再做个数字温度计,由于第一回做硬件话pcb ,所以对封装不是太了解,想问一下关于几个元件的封装,  求高人支教啊!!!!元件有ds1302 和纽扣电池座的封装 在给几个常用按键的封装呗  嘿嘿  本人邮箱 1028244172@qq.com

网友:
实在找不到,要自己做封装,这个是画图的基本功。

网友:
还是花点时间学学EDA工具的好。

网友:
别人的封装未必对你合适,拿把尺子最好是卡尺自己测量然后做封装,不会的话在网上搜搜教程。

网友:
钮扣电池的座,其实只有两个过孔,一个是电池的正极一个是负极
应该买到后用游标卡尺卡一下距离和直径,很简单的
遇到这种情况,即使别人给我封装我也不会直接用,
怕出错!总是自己量的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