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出四路PWM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你们好,以上是我用的电路图步进电机是28BYJ-48 5VDC
不知道这样的电路图是否有错,调试了两天的PWM还是无法让步进电机转起来!!!!
求各位支招啊!!!!!!!

网友:
步进电机只有稍微的小震动,我怀疑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呢??

网友:
电机怎么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步进电机是四相无线,接法就是图中所示的‘步进电机接口’,接线应该是没错的

网友:
指示灯可以渐暗渐亮,电机就是转不起来,,好像一直卡在里面,嘟嘟的声音!!!

网友:
这么大电流怎么无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五线

网友:
把led灯取了试看看,查一下这个电机每相的电流是多大,是不是驱动能力太小了

网友:
驱动程序对吗。

网友:
你这样先不管程序,3.3V串5K欧电阻,从B1.2.3.4依次按逻辑给高电平,看看电机能动不,能动了然后再说程序

网友:
你是两相步进电机中间抽头接阳极吧,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B:
谢谢你们,现在可以了!

网友:
你好楼主,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步进电机控制的时候,输出的PWM波每次只让一个相导通,然后再延时就可以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们,现在可以了!

楼主能发个驱动程序吗,我也在玩这个

网友:
查一下驱动的相序对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发个驱动程序吗,我也在玩这个

可以了吗?问题出在哪里了?我们一起交流下经验啊

网友D:
这样的帖子没有任何价值,纯粹浪费我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帖子没有任何价值,纯粹浪费我的时间

用定时器的翻转模式已经可以控制电机了,我用的是四相八拍方式

网友:
这个问题只要好好想想就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帖子没有任何价值,纯粹浪费我的时间

好歹给后人留点有价值的东西啊,白翻这个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