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线性稳压电源

楼主:
由于需要,再加上自己有一个闲置的变压器,昨晚赶集似的做了一个电源出来,采用7805和7905稳压芯片,输出正负5V的电压,先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嘛

原件不多,洞洞板做的,它的正面

反面就不好看了,主要是焊锡加的太多

变压器在来一张特写
好了,问题来了,由于昨晚上只是做好了,并没有测试怎么样,今天早上带着扑通扑通的心情来测试它,第一次做电源啊,很怕,听人家说电容容易炸,怕伤着了
小心翼翼的插上插头,侧着脸,呵呵,还好没炸,用万用表打了一下输出端,+5V输出,正常,显示为5点零几,然后再测试负电源,结果不对了,-3伏都不到,这是怎么
回事啊?

网友:
怎么没人搭理啊,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至少应该变到12V,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高一个低

网友:
7905需要负电压输入,它的1脚是接地的。2脚是接负电压的。7805是2脚接地,2脚接正电压。
变压器要用中间带抽头的。

网友:
这里有个参考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没有中间带抽头的那种变压器,是不是不能同时输出正负5V,我用的两根线的那种,变压器变到9V,做一路输出还是可以的

网友:
78**系列的稳压集成块的极限输入电压是36V,最低输入电压为输出电压的3-4V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你好,再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有两个电源,都是输出正电压,可不可以把其中的一个做正电源,另一个反接做负电源使用呢

网友:
两个单独的电源不可以这样接

网友:
如果负载不大,可以用半波整流在同一绕组上实现正负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怕麻烦,用两个变压器可能也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给你一个参考,变压器单电压输出使用半波整流变成正负双电源的方法。但负载科不能太大。

网友:
需注意的是,这种方法的现象是,脉动纹波比全波整流要大的多,上下波动0.5V---0.7V很正常。
用6800uF或者更大滤波电容,后面加上稳压电路,就是你用的7805和7905之类的芯片,或者LM317/337,将电压稳在你需要的电压下,负载电流在500mA以内,应该可以使用。
因为是前面是交流,做实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两个变压器,身边只有一个变压器,如果要用两个变压器,也用两个整流桥,一个做正电源,一个做负电源,使用时地接在一起,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这个可行,C1和C2的连线是作为地线来处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有两个变压器,不如做两个电源得了,串起来用就可以作正负电源,还可以分开一做两个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wangfuchong的方法可行,这样就是用2个变压器,为了一对正负电压,有点挺庞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半波整流时变压器绕组的一端就是地。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