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杠

楼主:
梯形丝杠的加工方法

             例如:车Tr36x6的丝杠(对普车而言)

             首先算出要加工的各部尺寸

             公称直经(d) 直经¢30不用算

             中经(d2) 公式 d2=d-0.5P

                螺距

            0.5 是牙顶间隙 用ac表示,1.5-5螺距牙顶间隙为0.25 ,6-12为0.5 ,14-44为1

             就可 算出中经: d2=d-0.5P=36-0.5x6=33mm

              牙高(h3 h3=0.5P+ac=0.5x6+0.5=3.5mm

            小经(d3 d3=d-2h3=36-2x3.5=29mm

              牙顶宽(f)f=0.366xP=0.366x6=2.196mm

               0.366为常数

把这些尺寸算出来以后,就开始车丝杠;把毛坯一夹一顶。首先把公称直经¢36车到¢36.30mm,在把丝杠两边的小轴车到¢29;车好后装一把车三角螺纹的尖刀刻线,要刻两条线,在刻线之前要调速,速度调到车螺纹的速,在挂轮,按Tr¢36x6的挂轮。挂好后,刻线,线不要刻得太深,第一条线刻好以后,在进小拖板的刻度,小拖板的刻度如果是0.05每小格(每种车床的型号不用而它的刻度也不相同)。就得进44小格(因为它的牙宽为2.196),就把牙宽刻出来了。

 现在开始车丝杠,装粗加工的梯形丝杠刀,对刀时要特别注意不要把刀对在牙宽的两线之间,而是把刀对在另一两线之间,对好后把面表轻轻的车一刀,跟着在中拖板作一个记号,车完后把刀回退,把车床停下来,以第一个记号为基准在把中拖板进牙高的深度,在作一个记号,但要分清上一个记号和下一个记号,在把刀子退回,回到上一个记号,就可以正式开始车丝杠,5小格一进,进到30格时,就按左右吃刀法,一直车到两边的线,在把对中间(左右吃刀和对刀时用小拖板进)在5格一进,进30格就这样一直车到下一个记号,但要留0.3的精车余量。粗加工完后在装精加工车刀(精加工时把速度放到最低),装精加工车刀时一定要把刀尖对中心(可以用尾坐对中心)刀子的角度要用万能角角尺对好,把刀子对到¢29的轴上面表,在中拖板上作记号(把以前作的记号都擦掉)在进行精加工,用三针测量中经的值,如果中经车到尺寸¢33,这就说明梯形丝杠经加工完成并合格。最后用切断刀把公称直经车到位(方法:把刀子对在¢36.30的表面像车丝杠一样把尺寸车到¢36,速度是精加工的速度)。

网友:
0.366是公制梯形螺纹的压顶宽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