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9221 调光

楼主:
我想使用MY9221作为LED的调光器,但不知这个东西具体是怎么使用的,数据和时钟要怎么写才正确。还有怎么使用那个灰阶变化啊。求助广大高手!

网友:
没用过 绑定。
看手册吧。

网友:
参考口ATASHEET的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学者,看那个时序还有一些看不懂,望指导!谢谢!

网友:
哪儿不明白,直接上图!

网友:
就比如说这个图 DCKI和DCKO都是时钟信号是吧 只是一个是输入 一个是输出 那就算有点延时那波形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但看起来怎么像是相反的 相反后数据还怎么传到下一个芯片上去
我上传了附件上去,那第一个时序图和第三个时序图好像都是表示数据与时钟的关系,但各自是表示什么情况下的关系啊,是不是一个是单字节的写与读,一个是一帧数据的写与读啊,看的晕晕的

麻烦了 万分感激!

网友:
直接分析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共有好几个时序,看不懂哪个和哪个分别对应什么情况下的时序……囧rz

网友:
赛威产品的PWM调光/模拟调光 SFL678产品成熟技术方案全套资料,129996866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