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光控LED照明灯电路图

楼主:
这是一款具有光控功能的LED照明灯,它白天不工作,晚上自动点亮。该灯共用42个高亮白光发光二极管,每3支串联,然后再相互并联后接于电源两瑞,适用于楼梯、过道等作照明。
220V交流电经电容限流、桥式整流、滤波、稳压,在A、B两端获得稳定的12V直流电。在白天由于光敏电阻RG受到自然光的照射呈现低阻值,三极管VT的基极电位低,而被反偏置,因此VT截止,单向可控硅VS门极为低电平被关断,LED不亮。到天黑后光敏电阻RG因无光照呈现高阻值,VT导通,VS的门极即有正向触发电压而导通,LED通电发光。开关K为手动控制开关,只要K闭合,不管白天黑夜,LED均能发光。
电路工作原理 电路如图所示。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调试
C1选用耐压400V以上的涤纶电容,可用电风扇电容代替。R1~R4选用1/2W金属膜电阻,RP选用小型可变电阻。整流二极管D1~D4选用1N4007,电解电容C2选用耐压25V铝电解电容。RG选用MC45型光敏电阻器(亮阻不大于5kΩ,暗阻不小于lMΩ)。DW选用1W/12V稳压二极管,VS采用1A单向可控硅,型号任选。由于人眼被发光二极管照射会产生眩目,因此要对LED光源进行改造,使其光线产生漫反射,即将组装好的LED灯装入废弃的圆形吸顶灯罩内,RG放置在有自然光照射到的地方、同时是月光照不到的地方即可。接上220V交流电,慢慢调节RP,使得在白天LED不亮,晚上LED亮即可。

网友:
就靠电压稳定一点?能不能详细叙述一下电压问题的可靠性?

这种电路效率怎样?不太高吧?

网友:
这种是电路效率不高,电压稳定性靠的是稳压管电路。这种灯以前比较多。特别是小灯具厂,喜欢弄这些,因为元器件简单。led灯就是小功率发光二极管,电流不大,用可控硅控制,稳定性应该是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