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拔掉网线,本地连接 消失,如何解决?

楼主:
上图是拔掉网线时:

这是插上网线时的样子。注:上网一切正常。

请问:
如何在拔掉网线的情况下,也显示本地连接呢?
百度网上的解决办法都不行。

网友:
能不能说说你已经试着哪些方法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本地连接中,属性,microsoft 网络客户端,配置,电源管理,去掉勾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