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RF24L01和launchpad做的无线通信模块调试不成功 希望高手指教

楼主:
我对430没学多长时间,用这个程序的时候,发现在超级终端上显示乱码,我想应该是波特率设置问题,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程序的波特率是多少。谢了!!!!!

网友:
你源程序忘了贴了

NRF的我没用过
用2553替代G2211应该不用作任何修改吧?仅仅改一下开发软件的器件设置就行了吧?当然有的头文件需要注意一下改成2553的。
是否确定这样,还是权威者回复确定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昨天写完以后才发现我找不到怎么上传文件。不好意思。我就是像你说的那么做的,但是接收端还是调试不好。不知道什么原因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将程序放到我的资源里了  希望您能帮我分析调试一下   谢谢

网友:
我接收端串口收到的数据都是X

而且我的发送端无论开关都不影响发送端 ,说明是发送程序有问题

网友:
看不到你的资源

你在你搂顶的帖子点击“编辑”,会进入高级编辑模式呀,用那个附件按钮上传不了么

你那个无线我没用过,所以帮不了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可以帮我看以下我贴的程序的,波特率吗?    因为我接收到的乱码,不会计算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