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MSP430求助

楼主:
我刚接手430 ,可是弄了两天都没有把一个程序下载进板子,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求一位大师指教啊!!

网友:
是什么板子?
采取的是什么下载方式?

网友:
要不要看看开发环境的调试设置是在软件仿真状态还是在硬件仿真设置状态?

网友:
你手上有开发板的相关资料,自己先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和视频,里面一般是有相关的操作步骤和说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是实验室的,视频不是配套的,视频是149的,我的是5438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IAR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资料不同步的,我是新手,具体的还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设置我改过两次了,不行,软件我也装过两个版本的了,可能是我的步骤出问题了!!

网友E:
大虾门,可以加我QQ1874548238,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虾门,可以加我QQ1874548238,帮帮忙!!

那好,用IAR正合适,我比较熟悉IAR.你给出相关的版本号和操作截图。

网友:
你是不是debugger那个选项,选的simulator而不是FETdebugger

???

网友:
关键是选择的下载方式是哪种首先要确认

关键是选择的下载方式是哪种首先要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