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VHDL 综合警告 增加2到3G Memory

楼主:
编了一个大程序,3万行,可以仿真,但综合警告 增加2到3G Memory

是我的计算机要增加内存,还是FPGA板的Memory不够了呢?

这个警告很严重吗?我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能够提示警告的截图,或者ISE输出信息,这样别人才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
这是我一个朋友遇到的问题,具体情况我也没有看到。

他要完成一个矩阵运算,他首先把这个 50x50的矩阵都读入2500个寄存器,然后再加减乘除。所以写了3万行。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呀?

网友:
感觉功能其实很简单,建议好好总结一下
数学模型,找出规律,用RAM存储数据,
减小资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我做的话,也是读,算,存,读,算,存。把中间过程存进RAM里。
可是速度慢呀,就算是平行化,由于硬件的限制也快不了多少。
我这个朋友的做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ERROR:Portability:3 - This Xilinx application has run out of memory or has encountered a memory conflict.  Current memory usage is 2067352 kb.  You can try increasing your system's physical or virtual memory.  If you are using a Win32 system, you can increase your application memory from 2GB to 3GB using the /3G switch in your boot.ini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please refer to Xilinx Answer Record #14932. For technical support on this issue, you can open a WebCase with this project atta
ched at http://www.xilinx.com/support.

网友:
占用内存太大!仔佃优化你的算法,应不需
这么大的资源的!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