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中断服务的问题

楼主:
在学AVR,写定时器中断的程序时遇到问题,程序在计数溢出后没有跳进中断服务程序中。
我用的是AVR STUDIO6 编程,选的是ATMEGA88PA芯片,用STUDIO6自带的软件仿真。单步运行时,发现计数溢出后程序没有进入中断。
求大神解惑,附上程序。
#include < avr/io.h >
#include < avr/interrupt.h >

unsigned int CNT = 0;
void timer0_init()
{
TCCR0A = 0x00;    //普通模式
TCCR0B = 0x00;    //停止计数
TCNT0 = 0xFA;      //计数初值,为了单步时能快点计数溢出,就用0xFA作初值了
TIMSK0 = 0x01;    //计数溢出使能
}

int main(void)
{
timer0_init();
TCCR0B = 0x01;          //计数频率=系统时钟频率
sei();     //开启全局中断
    while(1)
    {
        ;//TODO::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ISR(TIMER0_OVF_vect)   //中断服务程序
{
cli();
TCNT0 = 0xFA;
if(++CNT == 10) CNT = 0;
sei();
}

网友:
是不是单步调试的时候,是把中断屏蔽掉了的呀?

网友:
检查是否正确设置了中断使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学AVR,写定时器中断的程序时遇到问题,程序在计数溢出后没有跳进中断服务程序中。
我用的是AVR STUDIO6 编程,选的是ATMEGA88PA芯片,用STUDIO6自带的软件仿真。单步运行时,发现计数溢出后程序没有进入中断。
...

有没有使能全局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MSK0 = 0x01;    //计数溢出使能
在void timer0_init()函数里的这句应该就可以把TOV0置1了呀,TOV0置1了不就是开启定时器0溢出使能吗。
在单步运行程序时,计数到0xFF之后,也确实能看到溢出进位标志被置1了。全局中断也开了,但是程序就卡在whlie(1)那,不进入中断服务。
是不是AVR STUDIO单步调试的时候,是不会进入中断服务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i();
这句就是开启全局中断了呀,单步运行到这句时,也可看到SREG寄存器的 I 位置1了。计数到0xFF之后,TOV0位也置1了。但是不会进入中断,一直停在whlie(1)那。

网友:
要不是全局中断的问题,那查一下是不是:
1.定时器的相关设置对吗?
2.定时器的时钟源选择有问题吗?
3.定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所以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来中断
4.ISR(TIMER0_OVF_vect)   //中断服务程序 这种方式写中断服务子程序可以吗?
我没用过AVR STUDIO6 ,写法不知道。
5.在单步调试时,注意断点应该设置到中断ISR中,不要设置在while(1);这里
6.其他相关的中断开关设置了没

网友:
TCCR0B = 0x00;    //停止计数
让他开始计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TCCR0B = 0x01;          //计数频率=系统时钟频率

主程序里这句就是让它开始计数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断服务用ISR没问题,我打开STUDIO6自带的一些例子里,都是这么写的。应该是断点的问题了,我没设断点,在中断服务中设置了断点后再运行,就可以跳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服务用ISR没问题,我打开STUDIO6自带的一些例子里,都是这么写的。应该是断点的问题了,我没设断点,在中断服务中设置了断点后再运行,就可以跳进去了。

还真是被我猜中了,是仿真调试时操作不对,不是代码、编译器、调试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