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EXP430F5529 光盘资料里的 Test Demos 是不是需要从新建立工程呢?

楼主:
SEED-EXP430F5529 光盘资料里的 Test Demos 是不是需要从新建立工程呢?

所有的代码都需要添加进去么?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文件夹里是ccs 的工程吧

网友:
导入这个工程后运行只有数字表和按键。。。。。。求解释!
另外,CCS导入工程debug的时候出错。。。。。。同求解释!

网友A:
void main(void)自己修改下
1,注释以下部分
/*
    //rtc test
    DisplayDigitalClock();

    //Led test
    LEDTest();

    //TouchKey test

    CapLED();

    //wheel test
    while(1)
    {
          wheel_value = Wheel_getPosition();
          wheel_value = wheel_value;
    }*/

2.去掉这部分注释

// Main loop
    while (1)
    {
        Dogs102x6_stringDraw(7, 0, "*S1=Enter S2=Esc*", DOGS102x6_DRAW_NORMAL);
        switch (Menu_active((char **)mainMenu, 6))
        {
            case 1: ClockMenu(); break;
            case 2: MenuGames(); break;
            case 3: PowerMenu(); break;
            case 4: DemoApp();   break;
            case 5: SDCard();    break;
            case 6: Settings();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void)自己修改下
1,注释以下部分
/*
    //rtc test
    DisplayDigitalClock();

    //Led test
    LEDTest();

    //TouchKey test

    CapLED();
    ...

IAR里面当CODE文件目录层次较多时,包含目录怎么设置连接啊?
工程里面已经添加文件。
编译提示找不到.h文件啊?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你在工程配置里面
options/c/c++compiler /preprocessor
添加文件目录USB_MSC_API看看

网友B:
直接用IAR打开IAR文件夹里的工程文件就可以呀,我都编译连接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IAR打开IAR文件夹里的工程文件就可以呀,我都编译连接通过的

我的IAR版本不是最新的打不开,就重新建的工程。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什么版本呀
去这个板块有个帖子合肥工业大学的资源光盘里有IAR,虽然不是最新,也是很高的好像

补充一下,我编译链接是有警告提示的,但是没有错误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刚试了下,CCS导入成功,闪灯后成功刷回DEMO,可以开始玩了。

导入的时候应该选PROJECT--->Import existing CCS eclipse project.自动生成一个新的PROJECT. 试试看。:carnation:

网友:
IAR正常啦,,,CCS编译好多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E:

CCS我就是那样导入的,不行,编译有问题,还是用IAR吧!

网友:
我用的IAR6.0的版本打开的,没有问题的,编译都通过了~ 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