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timer中为什么不能调度

楼主:
在软定时器的timer_task中有这样一句话“Disable the system schedule, we do not need disable interrupt since nothing to do with interrupt”

这里为什么要关调度,后面一句是什么意思?

麻烦txj老大给讲解一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软定时器的timer_task中有这样一句话“Disable the system schedule, we do not need disable interrupt since nothing to do with interrupt”

这里为什么要关调度,后面一句是什么意思?

麻烦txj老大给讲 ...

后一句应该是:我们不需要禁能中断,因为这个中断什么也不做。

至于为什么关闭调度器,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