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DMA使能问题

楼主:
最近在写9b96 ADC DMA程序
发现周立功的文档中uart模块有使能DMA功能的函数可供调用UARTDMAEnable()
而ADC模块没有类似函数
那么使能ADC模块的DMA应该怎么写?
ADC应该用处理器触发还是一直触发?
求解 谢谢

网友:
你的版本库可能比较旧了,新的版本库里应该是有的。
用 处理器触发吧,这种方式要灵活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多谢版主
我用的版本是SW-DK-LM3S9B96-8555
里面没有找到相关函数
请问使能ADC模块DMA的函数名称是什么?在哪个头文件里面?
另外,如果需要传输的数据量较大(4096个)
还是使用处理器触发吗
我的理解是处理器触发一次最多传输的数据是UDMA_ARB_1024,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也是这个版本的,看了一下,确实没有。
其实你可以仿照 UART 的,自己用 HWREG 写就可以了,如果硬件支持的话。
如果采样次数比较频繁的话,那就用一直采样的方式来触发吧。
还是要以 Datasheet 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好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