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选择

楼主:
输入电压AC90V,负载1.5KW压缩机,IGBT选多大的?

网友:
IGBT选型需要注意诸多事项,仅就楼主提供的参数,简单计算,负载电流大约17A,压缩机启动瞬间有大电流,按1.5倍计算为25.5A,保守选择至少30A,额定电压多少,看有什么了可以选择的,电压、电流,功率,主要考虑这些。仅供参考。

网友:
1.5KW,需要PF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