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问题,讨论LunchPad1.5与之前版本的区别

楼主:
这几天空闲,把搁置了好久的LunchPad拿出来玩。
       发现1.5版本的芯片是G2553,而wiki或者MSP430ware提供的LunchPad User's Experience的demo是基于G2231的。在玩得过程中,发现些许问题,希望能引起讨论。
       问题1:在LunchPad User's Experience文件夹中,上位机程序LunchPad_Temp_GUI.exe运行下看不到串口选择,不知各位是否有想死的情况。但用串口调试软件,在波特率24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下是可以看到从LunchPad传来的数据。
       问题2:如果直接利用LunchPad User's Experience的demo往G2553烧写因为存储分配不同的原因,肯定没法烧写。自己动手尝试建工程,芯片选择和cmd文件都是基于G2553的,出现的问题是main.c中语句#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中TIMERA0_VECTOR的在msp430G2553.h中使未定义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TI在LunchPad出厂的时候里面烧写的demo是基于G2553的,只不过wiki和MSP430ware未更新?
       问题3:430Boost触摸板提供的文档430BOOST-SENSE1 - Capacitive Touch BoosterPack for LunchPad.pdf(slau337a)中提到,例程是烧写在G2452中的,并且要更换芯片。要实现这个例程是因为处理器必须带有比较器功能,对吧?查阅了手册,发现G2452所具有的功能,G2553都有,那么是否意味着电容触摸也能在G2553实现,最多是细节的问题。
       以上是在把玩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
两个版本的我都有,不过我还真没比较过,也懒得弄。一块焊接有32768晶体,一块不焊。
依稀记得两块板子在那个使用串口的地方也有不同。老版本的时候没有G2553,用G2553由于其自带UART,所以要改装一下。不过原来G2231的代码可能不用改装吧?搞不清,随便说说的
2.有这种情况么?那就自己查查头文件改一下?
3.好像应该可以。没试过

网友:
呵呵,楼主用心了。

第一个问题,论坛上之前有帖子解释过了,点击那个上位机程序LunchPad_Temp_GUI.exe,是可以看到串口和编号的,但是选择的时候并无提示,你直接输入LunchPad所连接的串口号,然后按ENter(例如是COM3,你就输入3,按Enter)就会显示出温度检测的结果了。
第二个问题,G2231和G2253的库文件,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定义不同前者是#define TIMERA0_VECTOR      (9 * 2u)  /* 0xFFF2 Timer A CC0 */,后者是#define TIMER0_A0_VECTOR    (9 * 2u)  /* 0xFFF2 Timer0_A CC0 */,至于wiki和430ware更没更新,我就不知道,我知道有些改动,相关的文件还是没更新的。
第三个问题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2231,2452没有硬件的UART。是靠定时器模拟的。
2553自带硬件UAR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代码是需要修改的。某些结构体的定义是不同的。

网友:
按照版主所说的修改,编译时通过了。但是出现了warings和infos。

通过添加以下代码,将warings消除,但是infos依然存在,下载程序也没有出厂时的那种表征。
#pragma vector=COMPARATORA_VECTOR,PORT2_VECTOR,USCIAB0RX_VECTOR,USCIAB0TX_VECTOR,TIMER0_A1_VECTOR,TIMER1_A0_VECTOR,NMI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SR_trap(void)
{
  // the following will cause an access violation which results in a PUC reset
  WDTCTL = 0;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再去查看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