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用信号发生器发信号,板子无反应啊?求神解答

楼主:
之前小弟发过贴的,具体是这样的:

如果输入正弦波,那么输出也是正弦波。?
现在MSP430F149开发板一套,利尔达USB仿真器一套,现在完成boss要求啊!

要求如下:完成AD转换部分,用msp430f149,进行调制,再用msp430f1611进行解调,如果输入正弦波,那就输出就是正弦波,输入是方波,那就输出也是方波。用iar开发软件,

求解大神帮帮我啊!求指点,年前我一定得完成啊!我该 怎么做,首先怎样,然后怎样。谢过大神了!

boss是和我们这么说的,我会努力搞懂,不过,现在是真有牵绊,真不知道该 从哪入手!我是一个新手,大学生水平,求您能指点一二。

先从简单实验走,还是怎样?我这里有很多资料,可是不知道如何入手。。。用最简单的方案即可。精度可以低一些,您能给出大概流程吗~?

而如今,又开学又回到了实验室,开始搞这个。。。

我小组是先用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相连,调好了电压与频率,信号在示波器上显示一切正常,我们设定是一个正弦波,发生器的电压是1.06V,频率是1kHz。

接下来就看程序了,说实话,看了一个年,也没太搞懂,基本的时钟算是了解,部分register知道是什么意思,至于做到具体,也能用现成的例程代码,我们用的这个代码是力天开发板附的程序,具体功能是,“转动数字电位器,1602液晶上显示对应的电压值”

代码是这样的:

/*********************************************************
程序功能:MCU的片内ADC对P6.0端口的电压进行转换
          将模拟电压值显示在1602液晶上。
----------------------------------------------------------
测试说明:调节电位器R7的旋钮观察液晶显示数字变化。
*********************************************************/
#include
#include  "BoardConfig.h"
#include  "cry1602.h"
#define   Num_of_Results   32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uchar tishi[] = {"The volt is:"};
static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 is not used for anything.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oardConfig(0xb8);                        //关闭数码管、流水灯、4245
  LcdReset();                               //复位1602液晶
  DispNChar(2,0,12,tishi);                  //显示提示信息
  Disp1Char(11,1,'V');                      //显示电压单位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_EINT();
  LPM0;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多次平均的
          计算P6.0口的模拟电压数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int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char i;
        unsigned long sum = 0;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sum += results;
        }
        sum >>= 5;                            //除以32

        Trans_val(sum);
  }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
    unsigned long caltmp;
    uint Curr_Volt;
    uchar t1,i;
    uchar ptr[4];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2] = t1 / 10;
    ptr[3] = t1 - (ptr[2] * 10);
    ptr[1] = 10;                                //shuzi表中第10位对应符号"."
    //在液晶上显示变换后的结果
    for(i = 0;i < 4;i++)
      Disp1Char((6 + i),1,shuzi[ptr]);
}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代码,例程里的数字电位器连接是如下图
,接P6.0,GND,Vcc,我们就在板子的外接I/O口,找到P6.0,和GND,将数字电位器引出两条线连到板子的这两个口,此时结果一直在闪,原来不接数字电位器时是1.42V左右(只用板子),后来接上引出的两条线,就这样了,我们的理想情况也该是当初一设定的1.06V,为什么呢?哪里出现问题?求神解答。。。。!!!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帖子描述不太清楚呀
当然要叙述清楚,敲字确实是挺烦人的,尤其是没经过长时间敲字熟练的。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好多孩子时期玩起QQ来就可是敲字神速吆

首先你得说明你们的任务的一些参数指标要求呀,例如什么目的?频率范围是多少?其它例如失真度之类的要求多少?
总之你得站在您想要看你的帖子的人的角度想呀

你图中的那个电位器是否在开发板上已经有了?你们又再外部同时并接了数字电位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们的实验目的呢,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正弦或方波信号,传送到开发板里,通过AD转换,能显示数字量,该 数字量应该对应相应模拟量,至于频率范围,,只要不会弄坏开发板就可以,失真度也不太了解,boss让我们出现象,具体的也没有讲。有现象就行。

上文的代码是的涵义是数字电位器为模拟量输入,经AD转换到数字量,最后用的是1602液晶来显示对应的电压值。

图上的电位器在开发板上已经有了,那个图是电位器的连接电路图。

我们又在外部同时并接了信号发生器,不是数字电位器。

求神指点。

网友:
接了信号发生器,当然数字是抖的吧?信号在变的呀

说实在的,像您这样情况,一般人可能不会回答您了。

我看你是学生,看了以前的帖子,可能还处于朦朦胧胧阶段,但是还好你至少还是在弄了。
其实朦朦胧胧也没什么,可能属于还没开窍的阶段。可能以前抓的不够紧?其它功课?没办法,还得抱着手册啃呀,不行多问问其他做的多的同学或者学长。

本来呀,我说不定甚至会写一个例子供你参考,给你提一定条件例如发誓一定给我的程序注释甚至完成我给你的另外相关题目(主要是为了不能不劳而获鼓励作弊抄袭),虽然我的例子可能也是错的,但是至少对你的理解大有帮助。

不过,今天样片没有申请成功,没得劲头了,我自己的事情还顾不了呢。本来我以后准备定期在论坛选一两个自己可能懂一点的帖子回复,算是自己受到论坛奖励的回报(尽管论坛应该不在乎什么),你这个帖子比较麻烦,但谁叫看到了呢。
不过回复你这个确实麻烦,我自己还顾不了呀,抱歉呀,看看有没有大侠帮你一下。

关键是要处理好采样和还原不要受中断的影响。例如以XKHZ的速率AD采样,以XKHz的速率还原,每次采样间隔不能受打扰导致间隔不一致,还原也是。(采样定理不会不知道吧?)DMA?数据缓存?(像个水桶上面进水下面出水),用TimerB不要用TimerA,等等
我自己做过类似相关的,已经忘了细节,没打开源程序看。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福崇哥,我在贴吧上看过许多您的贴子,获益匪浅,能回复我的陋贴,我实在是很高兴。

正如你所说,我是在入门阶段,朦朦胧胧的还没开窍,以前的功课做的不够好,可是我一直在努力,假期我就一直在看代码,看了基本的流水灯等,和一些基本的寄存器的概念,其间也有许多问题,无奈周围没有430的学习气氛,只能在网络上寻求帮助,加了好多群,也有好多像您这样的热心人帮助了我,不过我总觉得前行迷茫,对于一个想学好,可是无能为力的人来讲,我想我现在缺的是一个高人指点我前进的路,仅是点拨而已。

就像您说的,我这个贴子比较麻烦,但是谁叫您看到了呢,就算是当作对论坛的一个回报,以后我还会帮助别人的对吗?搭把手,不孤独,当然您也有您的事情,我没有任务权力要求您帮我,不过,我真心希望您能成为我前行路的的指明灯。

说到现象,接了信号发生器,数字确实是抖的,

TimerA B,都看了,不过DMA还没有看,我现在打开源程序,自己看一看,然后啃一啃datasheet。对于您的回答,我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用TIMER B而不用TIMER -A呢?

网友:
你在楼顶的实现数字抖动真说明的AD已经不断采样到了,恰恰说明AD部分可能工作正常了吧?

[请问定时器A,B,D之类的有些什么区别?: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6552.aspx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定时器A的相似和不同之处

Timer_B的是相同的定时器A与下列例外:

•Timer_B的是可编程的长度是8,10,12,或16位。

•的Timer_B的TBxCCRn寄存器是双缓冲的,且可以分组。

•所有的Timer_B的输出可以被放入一个高阻抗状态。

SCCI位功能未实现的Timer_B的。

17.1.1从Timer_B的差异

Timer_D是相同Timer_B,但有以下例外:

•Timer_D支持高分辨率模式。

•Timer_D支持相结合的两个相邻的TDCCRx寄存器在一个捕获/比较通道。

•Timer_D支持双捕捉事件模式。

•Timer_D支持外部故障输入,外部的输入和信号。请参阅TEC章

详细的信息。

•Timer_D的第二个定时器例如,当同步。请参阅TEC章

---------------------------------------

我们用这个只重点考虑低功耗,对于性能不用太多要求,所以Timer_D用不到。

怎样才能锁存读取的数据呢?~使其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