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中能不能挖一个凹槽?

楼主:
在altium designer中能不能挖一个凹槽?如何挖?

网友:
当然可以 在keep out layer画一个凹槽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啊,放置里有个多边形填充挖空,你画好形状,到铺铜时把它覆盖就是了,我用的Altium Designer 6.9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设置,如何,,这样的设置,最好发板的时候给板厂特殊说明,万无一失。

网友:
详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只要在keep out layer层画出你想要的凹槽的形状来,制板的时候自然会直接做出来,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keep out layer层不是禁止布线么。比如2.0mm厚的板子,要求凹槽深度1.2mm ,就是不透的槽,,怎么搞,,还真不知道怎么弄呢?
一般都是发图时给制版厂说明,因为这种凹槽也不常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这样搞啊!理解错了!我还以为要透的槽呢! 这个还真没搞过!帮顶吧!希望高手支招!

网友:
凹槽凹槽可不是透孔,那好像不叫槽,那叫开洞,无论方还是园,,
看来,这个问题还值得大家讨论哦。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问题?开 槽,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问题?开 槽,还是凹 槽

谢了,我再和厂家沟通一下,了解后再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