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315/433M收发模块发射端高电平接收端接收到的是低电平呢?

楼主:
为啥315/433M收发模块发射端高电平接收端接收到的是低电平呢?
接收端做下反相是容易,不过采用发高收低这种机制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网友:
“发射端高电平接收端接收到的是低电平”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在发射端的调制前的高电平,到了接收端解调后,对应的是低电平?

网友:
低电平主要是为了好进中断然后进行处理

网友:
任何信道都不可以直接传输固定电平信号,楼主遇到的不过是电路设计带来的结果,比如静噪输出等,根本不是收到了什么高低电平。即使需要无线传输电平信号,那也要用不断高低变化的数据及协议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