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8302 的幅值比输出不准确

楼主:
大家好:

我设计了一个如上的 AD8302 测试电路,上下两组增益为 1 的减法器分别采集 Rs 和 Rx 上的电压为 VINA 和 VINB。

如图当信号源为 300mV(rms)/100KHz 时,实测的各项数据如下:

OP部分
VINA = 147.2mV(rms)
VINB = 152.8mV(rms)

AD8302部分
Vmag(幅值比) = 1011.6mV(dc)
Vphs(相位) = 2034.8mV(dc)

AD8302 的理想输出范围如下:
Vmag 的输出为 0V~1.8V 表示 -30dB~+30dB,中间值 0.9V 为 0dB。---------(1)式
Vphs 的输出为 0V~1.8V 表示 180度~0度,中间值 0.9V 为 90度。--------------(2)式

换算:
Vmag = 1011.6mV(dc),根据(1)式换算幅值比为 = 3.72dB
Vphs = 2034.8mV(dc),根据(2)式换算相位角为 = -23.48度

问题:
照理说 VINA 和 VINB 两个数值非常接近,无论哪个除以哪个比值都接近 1,
所以 Vmag 输出应该为接近 0.9V(dc) 的 0dB 才对,再来相位角也和 0 度的标准值 0.9V(dc) 差很多。

VINA 和 VINB 的信号振幅都没有超过手册规定的 0dBm = 223.8mV(rms)
我也试过用一个 1K VR 来取代 Rx,改变阻值发现 Vmag 会有变化,Vphs 也会改变但幅度不大,
这表示 IC 应该是好的,因为我没有其它 IC 可以更换,
所以能否请各位帮我看看,为什麽 AD8302 的输出会不准确,该如何改进才能量的准?

谢谢。

网友:
那个片子我以前用过,好像是不怎么好使。

网友:
请问您後来有试出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唉,就AD8302一种幅相检测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