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存放点阵数据比较靠谱

楼主:
const char[]定义会占用内存,MSP430G内存本来不多,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优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st char[]定义会占用内存,MSP430G内存本来不多,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优化呢.
一般方式定义的数组都会在main函数运行之前加载到内存的RW段中,这样也就会占用内存。

如果你需要只读不写的数据,那么你可以专门写到flash的特定地址区域,注意不要被程序覆盖和随意修改了。
然后在读这个数据时,一般直接给定了地址就可以读了,而不需要加载到内存中,这样就优化了内存占用量,当然,速度会降低,降低多少就不清楚了,这样做,降低的性能有没有意义也需要看实际的情况和需求。

另外,如果对这个读的速度和性能没有要求,甚至可以使用外置的flash,例如什么24C02等等这些外置的存储器。也可以是CPU外扩的存储器呀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st char[]定义会占用内存,MSP430G内存本来不多,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优化呢.

另外,通过外扩RAM,不知道行不行,没有试过。

网友:
const 不占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const证明编译后占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对,读外部的EEPROM

网友:
看什么情况,好像有的可以用算法压缩

网友:
回复 楼主:

const定义的常量在flash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flash不是内存大大大哥